数据取值范围问题

楼主(2012-03-01):
1、 INT(16位),有符号整数,为什么数据范围是-32768 to +32767 ???

2、 DINT(32位),有符号双整数,它的数据范围是什么,为什么???

3、浮点数的数据范围是什么,为什么呢???

看了视频跟书,还是搞不懂,请大家指教!

网友A:
1、其占用的存储空间为16位,去除最高位符号位,其存储的数据为负2的15次方到正2的15次方减一。
2、其占用的存储空间为32为,去除最高位符号位,其存储的数据为其存储的数据为负2的31次方到正2的31次方减一。
3、浮点数的数据范围取决于你的PLC存储的浮点数的格式。

楼主:
就16位的有符号整数来说吧,
最高位为1,是负数,那应该是2的15次方减1的差,这个差的负数,那应该是-32767,
正数是32767

那应该是-32767 to 32767 吧?哪来的-32768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16位的有符号整数来说吧,
最高位为1,是负数,那应该是2的15次方减1的差,这个差的负数,那应该是-32767,
正数是32767

那应该是-32767 to 32767 吧?哪来的-32768呢???

除了2的0次方,2的N次方怎么会出现奇数呢?

2的15次方是32768

所以负数范围为-32768,正数范围因为包含了0,所以是32767.

懂了吗?

楼主:
说实话,还是不懂。
麻烦您讲的详细点,这样我可能就懂了,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还是不懂。
麻烦您讲的详细点,这样我可能就懂了,嘿嘿!

那不用弄懂了,只要记住这个值域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实话,还是不懂。
麻烦您讲的详细点,这样我可能就懂了,嘿嘿!

您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虽然文章中是字节,但是扩展到字,双字概念是一样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6176a3c7aa00b52acfc7cabc.html

楼主:
S7-200里面计数器,就假设C1,它的计数范围是0--32767,为什么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计数器是一个字的内存,那FFFF应该是32768+32767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懂,希望有人回答一下。

网友B:
呵呵;FFFF如果第一位代表正负的话,那么对应-32768;
如果没有符号位,对应65535;

楼主:
如果1111 1111 1111 1111的最高位代表正负,那它的原码应该是:0000 0000 0000 0001,
那应该为-1吧???

网友B:
呵呵;最高位代表正负,0 为正,1为负;
负的0111 1111 1111 1111你看一下是多少;
这不是求补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