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我单位在用一种固定型号的两相110步进电机,驱动是2M2260(AC1-AC2输入220-80V).现在要用别的型号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驱动,我知道一般步进电机驱动PLS;DIR;ENA输入电压都是5V的,Motor: A+ A- B+ B- 输出电压一样吗?现在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步进电机,比如恒威系列的步进电机如图:
额定电压注明是24V可下面双极性驱动各型号却为8.4V-6.0V之间不知怎么解释,是不是步进电机驱动Motor: A+ A- B+ B-所需输入的电压?是按上面的24V输入还是下面的电压输入?
还有好多的电机是110V;12V;240V;80V等。我想请问各位高手朋友除步进电机驱动PLS;DIR;ENA输入电压都是5V,,Motor: A+ A- B+ B- 输出电压是不是AC1-AC2输入多少伏电压Motor: A+ A- B+ B- 就输出多少伏电压啊,而且步进电机所需的额定电压就是步进电机驱动AC1-AC2所需输入的电压?

网友A:
看来这哥们是刚接触步进电机 吧,你用的驱动器是恒流驱动的,别去考虑电机的额定电压,对你没有价值。你只需要考虑你驱动器接收的电压就行--AC220~80V, 然后再去看你电机标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如果是4线制电机就将驱动器设置成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就行。需要注意的是你的信号电压, 如果你是用PLC控制的,需要在PLC的 +24v串一个2.7K左右的电阻再接到PLS+ 和DIR+即可, 脉冲接PLS-,方向接DIR-。如果你的控制信号就是5V就不用串电阻。
这样讲不知道是否明白

楼主:
用这种驱动器是不是各种额定电压的交流(不是直流)步进电机都可使用只要把驱动电流调到步进电机所需电流?还有要是用别的驱动器是不是它的输入电压要和步进电机的额定电压一样比如直流24v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