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最近我们的10T蒸汽锅炉双色水位计,在补水泵补水水到位以后,水位马上就降低了,造成补水泵频繁补水启动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情况不明!一般是作为控制用的水位测量点位置不对,如果是老系统,则是相应的取压阀有问题。

网友B:
先把水位计的汽、液相都关了,看水位有什么变化?用手摸水位计的排污管如果有温度,就是排污阀有泄漏。否则和工艺一齐找找原因,是不是锅炉的排污阀泄漏或没有关严。

网友C:
先校双色水位计和普通水位计是不是一样;在冲洗两水位计看是不是一样;如果水位和原来一样下的快;那就是控制水位计的排污阀泄漏;

楼主:
新装的锅炉刚运行半年吧,以前没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最近出现的

楼主:
有道理我去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2013-07-04):
蒸汽锅炉双色水位计不控制水泵。只起监视作用。控制水位的是电极式水位控制器。应该着重检查电极式水位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