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集成块电路有专门的书吗?或集成块引脚的功能,集成块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应该有的。

网友B:
可以从网上搜资料的

网友C:
确实有相关书籍,但大都是理论,一些有用的资料还需要自己领误或请教老师。

网友D:
有,百度上也有

网友E:
有,百度上也有
----------
百度上肯定有啊

网友F: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就不用专门找书去研究那么透彻,因为有些集成块引脚虽然很多,但是辨别好坏也不是很难,有点麻烦罢了,你只需要找到有豁口的一脚,然后用万用表测量,最好找一个型号一样的,把 测量结果对照一下,就确切知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样品,你也可以根据测量结果,断路 ,断路一类的,大致判定一下

网友G:
用不差钱的口气说,这个应该有。但实际上不可能都有,从网上能查到的也有限,从书上能查到的更有限。维修中,要是不知道电路和引脚功能不好办,可是要是陷在器件资料的查找上,找不到资料便无法下手上,就更不好办。要依靠对电路原理的分析和判断,要甩开对器件型号啊,电压值啊电流值啊,等等的依赖,才能轻松修电路。
要是那样,就太累了。楼上说得很好。

网友H:
这种书比较多,但大部分都是讲理论的。如果你要具体的某个集成块的资料或引脚功能说明,那你最好从官方网站下载对应集成块的技术资料,讲解的比较详细,这样有助于你的使用。如TI,就从TI官网上www.ti.com.cn上找就可以了
----------------------------------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274035496  Tel:01082015092/13426023724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二七四零三五四九六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www.xpxz.cn
ths7314、CC2530、CC2530F256、ADS1251U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答,

网友I:
主要是会分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