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顺序启动求助

楼主(2012-03-01):
大家好,求一个顺序启动的梯形图。要求x000为启动按钮,每按一次启动一个电机,x001为停止按钮,每按一次关闭序号最大的电机,也就是顺序启动,逆序停止呢。谢谢大家了哦。

网友A:
这道题的难度在于:到底有多少台电机需要启动。

只不过一个双向计数器+比较计数器值而已。不过在不知道台数的情况下,会比较难处理。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啊,一共5台电机呢。机器是FX-1N.

网友B:
直观程序,。互锁自己加

网友C:
关注中 有没有简介一点的呢

网友C:
用计数器加时间比较指令也可以哦

网友D:
自己去三菱官网多下载一些资料;自己先多多理解一下;消化消化!

网友E:
用移位指令方便

网友F:
用置位复位指令也行

网友G:
小弟 新人弄了个三电机的

网友G:
置位 复位的  还是3个电机的 5个可以在多加请高手们指导下

网友F:
全部有理

网友G:
请教大大  用移位指令怎么编  一直不会用 移位指令 可否编个小程序传上来 大家共享下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