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2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2-03-01):
请问:用EM232输出0-10V和0-20mA的模拟量,电脑输入数据16000.0,对应的电压应该是5V,电流应该是10mA。而且程序中状态表监控里也是这个正确的值,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压和电流都是0呢?

网友A:
当前的监控里可以肯定你测试出来的0是对的, AQW0 AQW2 近似为0 输出和电流为0
看出你的程序有问题,VD0 VD40 没有给到AQW0 AQW2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的监控里可以肯定你测试出来的0是对的, AQW0 AQW2 近似为0 输出和电流为0
看出你的程序有问题,VD0 VD40 没有给到AQW0 AQW2里面。
请问下怎么把值赋给AQW0和AQW2呢?计算过程要用实数,最后要AQW输出,但是用ROUND指令转换就取整了,怎么保留原来的呢?

网友B:
用MOV_W指令将数据传送给AQW0就可以

网友C:
输出要看AQW0、AQW2;
你的对应值只有5、10,所以基本上输出为0;

楼主:
哦 我懂了,谢谢!

网友C:
输出320对应的电压只有0.1V,你的最大的才10,对应电压只有0.003V,这个电压与0V基本上没区别,你是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