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请教各位师傅:我使用EVEIW(MT4000C)触摸屏控制三菱FX2N时,已将PLC程序写入,也将PLC所使用的按钮通过EV5000软件下载到触摸屏上,但是按下相应的按钮时,触摸屏上的按钮有动作,屏幕右上脚的三个指示灯也有亮或闪亮,但PLC无反应。谢谢!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的意思应该是HMI和PLC没有连接上吧
检测一下连接线,和触摸屏的设置
试试看

网友B:
通讯设置对不对?连接线是不是匹配

网友C:
还有看下PLC有没有处于运行状态

网友D:
你屏上操作的PLCM还是寄存器D ?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E: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