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请教什么是伺服的差动驱动方式?谢谢,帮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差动信号就是有2根线来驱动一个信号,例如脉冲信号是pul+,pul-,当pul+为"1",pul-为"0"时,信号为高电平;反之,当pul+为"0",pul-为"1"时,信号为低电平.相对于单端驱动方式,差动信号的优点是可以抑制共模干扰.

楼主:
谢谢指点,还有些不明白,能再详细些吗?呵呵

网友B(2015-05-18):
这个在百度上有很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