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耗制动

楼主(2012-03-01):
求55KW三相异步电动机采用能耗制动参数?
1计算方法?
2各相绕组多少欧姆?(我只有万用表)
3制动电流?
4制动电压?
急!!!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说的含含糊糊的。能耗制动是怎么制动呢?是通过变频器?还是电机直接接入制动电阻?如果是接变频器的能耗制动,那算法是一种,如果电机直接接电阻制动,那个简单了。制动电压就是电机的端电压,对工频而言就是工频电压;制动电流按电机允许的过载倍数取,用欧姆定律计算制动电阻即可。

楼主:
我说的是没有变频器,接触器起动,当电机失电后,给一相绕组一个直流电,行成一个恒磁场,从而达到制动目地

楼主:
同样我用制动电阻的话,不太现实制动电流达到额定电流的1.11倍也就是说110A电流没这嘛大的电阻呀!。求详解,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