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系列指令

楼主(2012-03-01):
DTOP H10 H0 K0 K1这条BFM写入指令有些不清楚,H10是特殊模块号,但H是表示16进制吗?如果是16进制,H10就应该是HA才对?还有K1表示的传送的字数或传送的点数,这个字数或点数是什么意思?是指这条指令传送一次还是将K0其中的一个点传送?
例如:TO K1 K29 K4M0 K1是说将K4M0(M0---M15)传送到1号模块的第29个BFM中,传送字数为一个,传送的字数是K4M0中的哪个字数?请指定,谢谢

网友A:
H10代表16进制常数

H10转化为十进制为16,HA转换10进制为10,你需要复习16进制与10进制关系。

这条指令是向模块写入数据,K0代表将0写入,K1 代表每次写一个BFM地址。

K4M0代表由M0~M15组成的一个字地址,既然楼主知道传送一个字,那么自然代表M0~M15组成的字义并传送,您需要同时温习位与字的关系。

网友B:
呵呵;
十六进制A对应十进制10;
十六进制F对应十进制15;
十六进制10对应十进制16;

网友C:
C侠所言甚是!
给楼主补充一下,
三菱PLC可以把单个的位组合起来使用,每4位作为一组,KnMm中m代表位的首地址,n代表组数,n乘4就是从Mm开始的连续的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呵呵,有空多请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