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本人想做一个温度采集系统,用一台计算机模拟温度变化量,另一台计算机访问、接受这变化信号并且显示出来。要编写一个软件界面使用数字和曲线显示出来。请问各位大侠们留下宝贵意见,指导下制作思想,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说为零。谢谢各位了!

网友A:
l两台装有组态王的计算机联网

网友B:
两个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就可以了。
用一台计算机模拟温度变化量?那得在软件里编辑变量吧?对变量赋个值才行吧?
没弄过,只是个人这么认为的,不对的话,楼主别见笑

楼主:
虽然学过一点点c语言 可是感觉自己做不出来,vb就没学过了 , 感谢大侠的宝贵建议。好的 ,我看下交叉网联

楼主:
大侠们可以提供下,要具备哪些详细的资料呢?或者要学习vb的哪方面的知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