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本人现用S7-200(226cn)的plc接proface的屏(型号是GP2301-SC41-24V )、plc上接有压力传感器、我需要在屏上实时显示压力曲线、、不知道怎么做、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万分感谢、、最好有实例我参考一下!

网友A:
把相关压力参数放到你的VW地址里,然后用历史趋势图功能显示你所设置的VW寄存器的数据即可。

楼主:
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