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地址如何定

楼主(2012-03-02):
RSlogix5000使用触摸屏时,触摸屏的IP地址如何定?(使用以太网)
图片里的设置我怎么没看见触摸屏

楼主:
貌似不用定IP地址,只要地址不冲突就可以了。刚才看了一下,好像理解了

网友A:
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设置IP地址的。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屏,PROFACE的可以再OFFLINE模式下设置IP地址,只要和你的PLC在一个局域网内就可以自动连接了。这是为了方便用户,所以做的很简单~!

网友C:
用这个东西就能看见

网友D:
在通信配置里就有设置IP的,记得要吧自动获取的勾去掉,要不会自动分配的!

网友E(2012-05-22):
不知道LZ用的什么屏
如果是PVP或者PVP6的
直接可以在屏上的终端设置里 设置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