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问题

楼主(2012-03-02):
第一次使用S7-200PLC,要控制四个步进电机,请教下各位大侠,我用位置控制向导设置生成的子程序,在设置子程序参数时怎样设置,每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还请诸位高手能指教一二!如图

网友A:
一台PLC带四个步进?

网友B:
楼主是想要这个吗?

网友C:
楼主说的四个步进电机,是加了位置控制模块了吧?

楼主:
是要加模块的,我还是第一次用西门子的呢,就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我晕啊!!!!

楼主:
你这个是向导生成以后的子程序,我现在就是想请教下,生成子程序后,我怎样在主程序里触发它,就是我发的那个,每个参数怎样设置

楼主:
第一次使用S7-200PLC,要控制四个步进电机,请教下各位大侠,我用位置控制向导设置生成的子程序,在主程序里怎样触发它,打?号的参数怎样设置,每个参数代表什么意思,还请诸位高手能指教一二!如图

网友C:
我问了下原来做步进控制的人,他们没有用这个向导,是自己用指令做的,所以帮不了楼主了 ...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