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2-03-02):
请问,如图所示,电池接模拟量输入端,但是为什么状态监制里总显示AIW0和VW0都是-32768?

楼主:
哦 我知道了,是因为DIP开关没有设置,以前是全关的。但是很多资料上显示的是SW1、SW2、SW3的开关状态,我想问一下,这三个分别代表DIP的123456中的哪个开关呢?

网友A:
呵呵;先把DIP开关设成0~10V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先把DIP开关设成0~10V输入的;
0~10V输入就是sw1--on,sw2--off,sw3--on,其余的sw456全都off。对吧?但是这样的结果是AIW0和VW0,永远都显示的是0,接入电池也不行,是不是其他设置的问题?不用的BCDEF端口的正负是不是要短接呢?怎么短接了还是不行。。。

楼主:
我知道了,是DIP开关的设置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