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2):
怎样用DC24V开关电源替代西门子PLC  224CN电源板。

网友A:
把24V的输出接到西门子的24V的输出插针那里

网友B:
呵呵;
这个还是维修或找块电源板;
上面的方法应急一下可以;

楼主:
把开关电源的DC24V接到CPU224的输出端子板上的+24  M上是不行的,PLC的中间板没有得到DC24V电源。

网友C:
你要接到PLC内部线路板的24伏上

网友B:
还是送修或买一块电源板吧;

网友D:
如PLC工作电源损坏就要修了,外供24v坏可以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