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2):
各位高人:
   本人用台达DVP的ES2主机,后带了两个DVP06XA和两个DVP02DA模拟量模块,和威纶屏通讯。屏上按钮都可以启动电机,通讯肯定没问题。现在就是屏上的设置框和电机速度显示框根本没反应,而我程序中都能监控到数值变化,请各位高手分析问题在那里?

网友A:
链接PLC的那个线插好了吧? 我不是太懂 这个, 但是前几天有位师傅过来维修台达的PLC,那个链接线没插,显示屏的速度就不显示。工作中遇到的,说出来参考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3/2 20:52:10编辑过]

网友B:
威伦屏变量的数据类型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