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2):
它拖动的是卧式离心泵,向外输出原油,运行大概5分钟,报OU2停机,OU2是减速过电压,经过检查判断是离心泵有卡阻.问题是机械卡阻时电流增高(在控制屏上可以看到电流表指针瞬间达到220A以上,正常在180A左右),它该报OC,不知道为什么报减速过电压?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变频报OU减速过电压也没错!
因为本来在满速状态负载突增,电流也跟着突增,变频器检测过流作降频处理要摆脱过流,减速太快造成过压,就报OU减速过电压!
把过流降频参数再调整一下试试。
如果负载是突变增大的话,变频器就要换大一档容量了

楼主:
谢谢bakfdc
过流调过.因为外输泵有不规则的喀喀声,怀疑有卡阻,所以要求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