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地址是4*****,但是我的温控器里面的Modbus地址为4700H,4702H,怎么通讯呀?

楼主(2012-03-03):
我的上位机控制器里面要设置的Modbus地址是4*****,但是我的温控器里面的Modbus地址为4700H,4702H,怎么通讯呀?

网友A:
真如你说,联系仪表厂家

网友B:
这不正好吗

楼主:
控制器里面要设置的地址有6位,如401573,但是看到台达的温控器里面的数据地址为4700H、4701H、4702H...等等,根本就输入不进控制寄存器里面,两个格式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器里面要设置的地址有6位,如401573,但是看到台达的温控器里面的数据地址为4700H、4701H、4702H...等等,根本就输入不进控制寄存器里面,两个格式不一样啊
16进制转换为十进制输入即可。

网友D:
4700H的MODBUS地址是418177,其余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00H的MODBUS地址是418177,其余以此类推。
我有个疑问就是4700H转为十进制不是18176,怎么会变为418177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00H的MODBUS地址是418177,其余以此类推。
我有个疑问就是4700H转为十进制不是18176,怎么会变为418177呢?
MODBUS地址从400001开始,没有400000

网友E: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41792呢.  4是功能码,不在地址中, 700H转成十进制就是1792.

网友F:
是这么一一对应的:
400001对应0000H
465535对应FFFFH
假如说 这个仪表给出的某一个寄存器地址是0000H,0000H是16进制,换算为10进制后是0,那么在MODBUS RTU里这个仪表的某个寄存器地址就是400001。
再比如说,又给出一个仪表的某一个寄存器地址是2000H,2000H是16进制,换算为10进制后是8192,那么在MODBUS RTU里这个仪表的某个寄存器地址就是400001+8192=408193

玩MODBUS RTU我行,有需要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