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3):
请问西门子MICROMASTER430变频器所带的电机转速不断衰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大概是在两个小时内从100%衰减到80%,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还是外部造成的?
谢谢您了!(*^__^*) 嘻嘻……

网友A:
变频器频率是否变了?

网友B:
首先检查变频器频率是否降低了,或者是负载加重了,电机也会转速下降

楼主:
反馈回去的频率是降低啊 负载没有增加  转速降了频率自然就降低了  您知道在变频器上具体的反馈端子是哪个嘛?谢谢您了

楼主:
您说的是变频器的参数吧 这个应该是不会  因为之前始终是好使的  就是突然间就开始衰减了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造成电机转速衰减吗?谢谢您了

网友C:
分几个方面检查(观察):

第一,看看给定信号,是不是从100%降低到80%了?如果是,就是给定信号的事。检查给定信号很简单,用万用表测量模拟量给定的端子电压,是不是100%,还是80%;或者用查看参数的办法,看看主给定是不是从100%到80%变化了;

第二,看r0027的电流值,是不是已经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了,如果是,那是电流被限制了,也就是说,负载太重了,或者说设计上,电机功率选择小了。

楼主:
第一 它的给定信号时没有衰减的  这个我们测过是没有衰减的
第二 您说的r0027电流应该是 不会超过电机的额度电流 因为 我们的变频器之前已经运行过一段时间
您看还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吗

楼主:
这个变频器因为衰减出力不足,暂时都没有用,都是在工频运行,希望有经验的能帮我分析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__^*) 嘻嘻……

网友D:
换个变频器试试看!

网友E(2014-08-25):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转速变的时候变频器显示器也变,看一下调速模拟量电压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