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3):
修到一台科比F5变频器。上电就报E.Puch故障。问了下说是SY.3复位下。但这个参数在哪都找不到。是不是跟换了块主板有关系?

网友A:
如果说明书上查不到故障代码,最好是询问厂家技术人员,寻求答案,未修过此故障的朋友,就不好解答。
“跪求知情帝。抱娃洒泪跪谢!”另外,最好不要以如此语句发求助贴,有点不当,有点过,有点做作,有点儿戏,让人不太舒服。

网友B:
参数我倒是知道在哪!在“CP。0”下输入440,按“ENTER”进入,上下键选择可找到“SY”参数组!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我也遇到此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C(2012-04-03):
好像遇到过,最好软件监控参数看看

网友D(2021-10-25):
引用 网友B:
参数我倒是知道在哪!在“CP。0”下输入440,按“ENTER”进入,上下键选择可找到“SY”参数组!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我也遇到此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怎么返回CP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