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3):
变频电机或伺服电机运行后,LED指示灯就会微亮,
变频电机或伺服电机停止运行后,LED指示灯就正常了,请问如何消除这个微亮问题?
加电阻,试过没有效果,但是并上电磁阀线圈就没有微亮了!
大家出出招吧!有哪位兄弟碰到过累似情况?兄弟急需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并瓷片电容滤波,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那是干扰引起的,我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在LED灯上并瓷片电容就好了。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复,我的是DC24V指示灯,并多大的陶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