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PLC中 SBR指令的用法求助?

楼主(2012-03-03):
在好多程序中见到以上两个程序段,每个子程序的开头都用SBR指令,结尾都用ret 指令,但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求指教?在此先谢了!

楼主:
人好少,这个指令在程序中可以不用。

网友A:
我程序里没有用这个指令,在跳转到子程序后就直接开始编辑了...
是的,这里用 AB的人挺少的

网友B(2012-05-22):
这2个指令可以不用的
直接在主城里JSR调用子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2个指令可以不用的
直接在主城里JSR调用子程序就可以了
这位大哥很热心啊 大家的问题都回复了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