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3):
请教大家:用电机驱动电动卡盘张紧和松开零件,选什么类型电机控制起来比较方便?张紧力不是很大。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三相异步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三相力矩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用接触器切换相序声音很像,而且电机速度很快,有没有体积小、控制方便同时转速低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