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3):
工厂里既有PLC,也有变频器,二者是怎么配合使用的。

谢谢了,请知道的给详细说下。

网友A:
1楼说的对

网友B:
PLC控制变频器有多种方式,看下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都会有介绍的

网友C:
楼主在学校里不是学的机电相关的专业吧,不然不会这样问吧。。。

网友D:
呵呵;看你的要求,二者也可以各自独立工作,不用任何联系;

网友E:
也有可能是PLC通过中间继电器来实现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F:
变频器可以独立工作,例如简单的电机控制系统。

网友G:
plc+变频器控制应用广泛,变频器可以独立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