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路如何接线

楼主(2012-03-03):
家庭电路常出现一根主火线要接好几个分线的情况,直接把线纽在一起再缠上绞布当然可以用,但不美观。有没有那种外面绝缘里面一接多的接头(类似水管的三通四通之类的东西)?

网友A:
应该没有!现在家庭电线都是暗装的了!

网友A:
明装也要布管子!管子是有三通四通的

网友B:
没听说有那种东西

网友C:
一般要使用分线盒的。

网友D:
只有自己DIY了

网友E:
没听说过有知道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要使用分线盒的。
分线盒不是电话线用的吗?我想要220V电线用的!如果没有那种东西,那别人接家庭线路是直接缠在一起的吗?那样接触不良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A:
接头都放在分接盒里!

网友F:
涮锡就不会接触不良了。

网友G:
一般接一块放分线盒里,暗装。明装为了美观的话,可以用接线端子排。

网友H:
我知道有一种,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样的。魏德米勒的快速接头。

网友I:
接头部分是要预留在接线盒内的,方便检修。

网友J:
接头处用个接线盒,在里面接头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要使用分线盒的。
分线盒不是电话线用的吗?我想要220V电线用的!如果没有那种东西,那别人接家庭线路是直接缠在一起的吗?那样接触不良岂不是很麻烦?
接头一般都会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K:
用螺旋接线帽

网友L:
暗线布置了

网友M:
还没有见过

网友N:
楼主要不就用端子连接起来,然后再做个盒子,就好看了呀

网友O:
一般在插座底盒和接线盒里面接

网友P:
无论是明装还是暗装,都有分线盒,明装可采用鸿雁线槽板,该产品既美观又安全,是阻燃的塑料线槽板,有几种规格。暗线也需穿管安装,鸿雁产品蛮好,应该当地有鸿雁专卖店,自己去看看。

网友Q:
引用 网友G:
一般接一块放分线盒里,暗装。明装为了美观的话,可以用接线端子排。

网友R:
那东西 电柜上多的是,也不知道叫什么来了,爱分几路就几路

网友S:
接线器,你可以试试这个,淘宝上有卖的。

楼主:
谢谢啦
你太有才了!

网友T:
有这种电线!
你先把要分叉的距离量出来,然后去电线厂订做。

网友U:
成本问题

网友V:
自由想象

网友W:
没有看见过

网友X:
就是明装暗装的盒子,只是盖板是白板的而已。

网友Y:
有接头最好用焊锡焊接

网友Z:
可以用接线端子排

网友AA:
现在基本装修的时候都有回路箱的,你装修的时候电工都排好线的。

网友AB:
有的,有陶瓷接线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明明有的,怎么这么多人说没有?

网友AC:
淘宝上很多
像水晶头一样 可以一拖多 大电流的话个人觉得还是用冷压闭线端子好些

网友AD(2014-08-17):
您好,你的问题我可以帮您解决,我们有这样的产品 免剥皮、免胶布 直接用钳子压就可以,3秒就可以接好一根,通过中国质量认证CQC ,欧盟CE 、国际CB、德国VDE认证,耐磨、耐高温、高绝缘、高阻燃、耐冲击。630105144,13699493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