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安川变频器与电脑连接的资料吗?软件与数据线。

楼主(2012-03-03):
如题,谢谢

网友A:
要干什么,如果只是调参数,通过面板就可以了,一般只是调部分参数,面板操作很方便的

网友B:
呵呵;没必要吧;
真的台数多的话,也有带COPY功能的面板;

网友C:
软件:DriveWizard Plus
用于数据传输 备份 修改
连接线为:一头网线接口 另一头9针232口转USB接口

楼主:
请楼上的具体指点,请留下QQ,我的QQ478858422.谢谢

楼主(2013-06-02):
继续求助

网友D:
回复 楼主:
rs232接电脑,另
一头是rj45就ok了

网友E(2013-08-01):
回复 网友C:
数据线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怎么把网线和9针插头连接到一起呢

网友F:
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