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4):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的软件是730,要怎样才能给程序加密?有人说要在程序开头编写一段程序,不知是不是?请教了

网友A:
程序起始处调用FUN49指令。

FUN49中输入的就是4位密码,不过已经没有意义,被搞掉也就是分分秒秒的事情。

网友B:
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