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4):
电压型的传感器一般传输的距离为10M没问题,不会受影响
我想问下电压型和电流型的传感器在保证信号不是真的情况下最远能传输多远的距离?

网友A:
决定电流源信号传送导线长度的因素有:负载电阻、连接导线的电阻、供电电压及其波动范围、最大输出电流、能维持最大工作电流时的最低供电电压等参数。如4-20MA.DC信号用1.5平方铜导线时,其最大传送距离为26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