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4):
我 是一个 电工 学员  前些天  调试拉丝设备  有一台 放线机 的变频器 需要更换,   我更换的时候  由于分心  一时大意  把三相电源 其中一向  接到的 制动 端子上了   合闸  跳了  变频器 内部 也响了  冒烟了   ,  然后  被师傅发现了。   把电源 在接到 输入端子   合闸 ,  居然没事   还能用  请问 是哪里坏了 容易修吗  ?  求助各位大侠 ,  虽然厂里  不让我呸 钱,  但是小弟我  还是过意不去,  想把它修好  愿各位 前辈 著我一臂之力。   拜谢拜谢

网友A:
以前我公司也有人调试的时候干过些事哈哈。。。当时只是整流部分坏掉了,不知道你的是那里坏了

网友B:
不能用再送修。

网友C:
我怀疑是整流坏了,你量下

楼主:
今天解剖了   发现的确是整流模块  黑了  有糊味  可是上电  照样显示  看不出什么毛病  还需要问一下 汇川18.5的整流模块  是多安得  想买一个  不知道  怎么买

网友D:
嗨,直接找汇川,就说设备上电后不知什么原因,输入模块响了。问怎么更换,办什么手续。因为是新的设备,应该在保内的。商家是负责免费维修的。

楼主:
咳呀   大哥你是不知道   我们新买的设备   是旧设备  都是破烂

网友E:
真是可怜!
引用 楼主:
咳呀   大哥你是不知道   我们新买的设备   是旧设备  都是破烂
 真是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