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老师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牌的IC?

楼主(2012-03-04):
这个是什么公司的2596啊?
还有这个电路咋样啊?给个建议吧
望大家言无不尽啊!!!

网友A: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楼主:
IC左上角的标志是“美国国家半导体”的啊?? 我小白啊

楼主:
难道就木有人会吗??
给位老师帮帮忙啊。。。。

网友B:
会啊,可是你要问啥?lm2596网上有标准应用图。不就是做个可调稳压电源吗?

网友C:
LM字头代表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IC

网友D:
3.3v稳压块

楼主:
大大们啊 我不是说那个“lm” 我是问lm上面的那个标志是什么公司的。。。。。

楼主:
我不是说那个“lm” 我是问lm上面的那个标志是什么公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
这不都告诉你了

网友F:
国半的,国半翻新的比较多,购置时注意点就行。
----------------------------------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274035496  Tel:01082015092/13426023724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二七四零三五四九六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www.xpxz.cn
ths7314、CC2530、CC2530F256、ADS1251U

网友G:
楼上的各位老师回答的很精彩了!

网友H:
那是它的主册商标

网友I:
0.国半的稳压元件。
1.2596 开关式稳压元件,用极少的元件就可以组成一个稳压电路。
2.前端电压最高30多伏,输出稳定电流最大可以到3A。
3.输出有5V,3.3V等几种。
4.还有一款2576电流输出最大2A。
5.这类元件因为是开关类元件所以输出电流大,发热小,比78系列好的多!

楼主:
谢谢给位老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