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如何代换

楼主(2012-03-04):
各位老师帮我看看图中的G1能用TIP122啊?

如果不能 那要用哪种型号的大功率三极管啊??麻烦老师把方法给我说说

网友A:
NPN大功率管都可以,只要耐压和功率足够就没问题,R1上端接到三极管的发射极好些吧。

网友B:
这个要看输出多大的电流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输出多大的电流哦

楼主:
我看到有人把RW1换成二极管 不知为何  请老师们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