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如何代换

楼主(2012-03-04):
各位老师帮我看看图中的G1能用TIP122啊?

如果不能 那要用哪种型号的大功率三极管啊??麻烦老师把方法给我说说

网友A:
去问问设计这个电路的人?可能他是唯一的解决人?

网友B:
3DD15

网友C:
普通稳压扩流电路而已,不要用tip122,这个管子是达林顿管,直流放大倍数太高。可以用3dd15一类的普通管。

楼主:
我看到有人把RW1换成二极管 不知为何 请老师们教教我

网友D:
换成二极管,他的电压就不可调了,变成固定输出

网友E:
替换前得确定G1的各方面要求,看是否有欠考虑的地方。
----------------------------------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274035496  Tel:01082015092/13426023724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二七四零三五四九六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www.xpxz.cn
ths7314、CC2530、CC2530F256、ADS1251U

网友F:
你想干什么,需要多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帮我看看图中的G1能用TIP122啊?

如果不能 那要用哪种型号的大功率三极管啊??麻烦老师把方法给我说说

你的电路中是不是少了一个元件??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电路?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吗???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G:
三极管代换的原则是结型(PNP&NPN) 然后是电流电压 工作频率等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 但不知道你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 所以不好确定用什么三极管 如果你输出电流不大(1A左右) 可以采用3DD15类的  很多以前的黑白电视机就是这个电路 但如果再大 就要考虑其他比如2N3055类了

楼主:
恩  谢谢老师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