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4):
如何正确使用涡街流量计
1.涡街流量计的传感器可以随便的安装在室内或者室外,流量计的壳体可承受风吹日晒,安装在室外是不影响流量计的正常使用和寿命。
2.流量计的传感器可以选择水平、垂直或倾斜(流体的流向必须是自下而上)的与其公称通径相应的管道上。使用精度不受以上安装方式影响,如测出的流量是负值或者流量波动很大,请检查安装方式是否正确。

3.传感器测量介质里含有较多杂质时,必须在传感器上游直管段要求的长度以外加装过滤器,以减少介质里的杂质。
4.传感器安装在有机械振动的管道上,工作时流量计受震动影响,使测量值精度低。当管道上机械振动不可避免时,可以在距流量传感器前后约2DN处的直管段上加固定支撑架,使管道震动降到最低值。
5.流量传感器附近有较强电磁场干扰,这样的环境使流量计工作不正常。尽量不要安装在有热辐射、有腐蚀性气体、空间小和维修不方便的场所,
6.传感器的上、下游应配置一定长度的直管段,直管段的内壁应清洁、光滑,无明显凸凹、积垢和起皮等现象。安装液体传感器的附近管道内,应充满被测液体。
7.直管段内径尽可能与传感器通径一致,若不能一致,应采用比传感器通径略大的管径,误差要≤3%并不超过5mm。

网友A:
传感器的上、下游应配置一定长度的直管段,这里的一定长度有什么规定? 谢谢

网友B:
根据各个厂家的规定不是很一样 一般上如果上油没有自动调节阀或是扩径的话10——15D就够了,下游5D就差不多了 要是有自动调节阀的话直管段还需要适当的延长到20——30D

网友C:
此外室外安装中要注意防水方面的措施,很多仪表在雨水天气中会出现仪表内部进水的现象,这个主要是由密封件密封不好造成的,特别是仪表线缆的进线连接头处往往造成雨水顺着穿线管进入内部表体中,引起短路、烧毁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