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问题??

楼主(2012-03-04):
朋友的一台破碎机,30KW星三个起动,,空载起动时正常,,但到工作时自动停了。。
      空载时我钳表量,,有2相是20安,有一相是23安,空载电流算平行吧???
 我拆开60个的接触器看到触点不是整个触点接触面,只有一半个触点的接触面,还不是很平滑,
      搞不清是电机问题,还是接触器。。控制线路应该没问题吧,空载能正常起动。
各位大侠指教下小弟,,谢谢。。

网友A:
没有切换到三角运行。

楼主:
切换到三角运行了,,就是在带负荷时就停下来。。破碎时

网友B:
负载是否过重?热继电器常闭触点是否保护断开?整定电流是否合适?

网友C:
重点检查动力线路

网友D:
检查1)电源电压和设备轴承
2)控制回路(因此设备带负荷时,阵动较大,主要看一下停止按钮和急停,换掉试一下)3)观察带负荷时接触器一块停还是有先后(星三角控制回路好几样,在自行分析)

楼主:
电源电压正常,控制箱安装在墙上的,应该不会振动问题影响,用一个全能保护器,失压过压,缺相保护。,,

楼主:
会是接触器的触点损伤,接触不好原因吗??

网友E:
查看一下负载,跳的原因比较多。

楼主:
刚去看过,是星切换角时,主接触器也一起松开了,我把切换时间调到8秒又正常吸合,再试又不能,调到6秒又正常。反正就在6到8秒之间,

网友F:
负载过大 重新整定过流保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护器动作特性劣化,更换保护器

过样是不是时间继电器和控制线路问题,,
保护器是浙江天正的过压,缺相,过流保护器。。新换上去的,,

楼主:
星换角时主和角接触器火花很大,最后2个都没合上。。
 时间合适时,正常切换基本看不到有火花。。

网友H:
看一下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有问题!一般控制回路需要时间继电器维持

网友I:
切换电路有问题!你的工作电流也有问题,30KW电机带负载不止这点电流的!

楼主:
20安是空载电流,破碎时是30安到50安不等。角运行时,时间计断电的。

楼主:
现在问题是星换角时主和角接触器都复位没吸合。有时延长1秒他又正常切换到,停机再启动又不能正常切换。

网友J:
我怀疑是在切换时,保护电路动作了

你仔细看下原理图

网友B:
将转换时间调整至15秒以上

网友D:
1你先聊解一下出问题之前的情况:2,短接保护电路,只用控制回路实一下运行情况(局布检查,)停止按钮也需短接一回试一下。很有可能源件闭合不实造成的。

网友K:
破碎机?我这也有两台,GAE的,同样是星角启动的。
想知道你的设备出问题之前的情况。

网友L:
根据你说的情况线路没问题,保护器和时间继电器的故障概率大点

网友M:
我认为是:1.星三角转换的接星形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有点接触不良,你换个接触器试一下。
        2.可能是时间继电器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现象,你换个时间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N:
楼主更换时间继电器了吗?楼主调整时间继电器后有时候恢复正常,我估计是时间继电器的触电有问题

楼主:
今天换了时间继中器,把保护器触点也短接了。还是在切换时。有时可能,有时也不能。还出现了个新现象。就是角切换好后几秒,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误动了一下,看到闪了闪火花。有吸合响声,接触器自锁住,电机正常运行

楼主:
会是楼上有位老师说的星接触器的常闭触点问题吗?

网友O:
我认为也是接触器的问题,时间继电器能从星切换到角证明没问题

网友N:
不知道是不是星角切换时候三个接触器全部断开,如果是,建议检查主电路,拆开主电路再启动

网友P:
过流保护时间是否设置好,过流动作值是否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