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

楼主(2012-03-04):
各位同行你们好:我有一个海泰克触摸屏是老版本的,1711型号,不知怎么和电脑通讯不上,拨码开关照说明书上做的,也通讯不上,通讯电缆触摸屏25针,电脑9针,照说明书上做的,软件是ADP3.0通讯口设置,传输设定,PC.COM1速率9600触摸屏COM2  求各位高手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用的下载线屏那侧是25PIN的,那必须在屏的通讯设备选下载口COM2;

网友A:
如上图,右侧那个口连机的话,要在屏上的通讯设置选成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