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4):
目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1,对家里各种电器的耗电量有点了解;
2,对冰箱空调的状态有点了解,电流不正常电器就不正常;
3,出门时根据电流数据对家里的电器用电状态有所了解,知道哪些电器有没有关。

没有找专门针对我这种需求的数显表。
现在找到两种类型的带显示屏的计量插座,一种是可以安装在86型接线盒的带10A或者16A插座的计量表,这种插座是3秒轮流显示电压电流功能电能等数据,而我只要看电流,我出门不想等几秒去看电流;一种是不能安装的独立的计量插座,这种插座从功能上符合我的要求,可以设计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不知道后者改装后能否安装到86接线盒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后者尺寸:105mm × 55mm × 32.5mm  重量:100g

改装尺寸应该够,就怕不好看,没有合适的安装面板

网友A:
这种计量插座一般功率最大允许2KW,你家里电器全接在上面不现实;

网友B:
楼主心很细啊,独立核算,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计量插座一般功率最大允许2KW,你家里电器全接在上面不现实;

我考虑过改接增大它的容量, 只要把电流取样部分改一下就行了,计算的时候再乘以倍数。

楼主:
这种更好,问题是如果安装才美观。

网友C:
从改装电动车到加显示屏,楼主真是个有才人,呵呵,
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更好,问题是如果安装才美观。

问了卖这个东西的商家,他说这不是成熟的产品,只是卖给学生写毕业设计的,精度和稳定性方面还有待完善。要成熟的产品就只有计量插座。

楼主:
我决定还是买第一种插座面板的,主要是美观安装方便成本低,

以后有更成熟的产品出来了更换也方便。

网友D:
我家已经改为智能电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已经改为智能电笔了

是智能电表吧,体积大安装不方便,装在家里难看,而且不方便查看电流或者功率。

网友D:
对,强制装的。电价、功率、峰谷平啥都有

网友D:
就是智能电表ms走得更快了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搞个互感器和电流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