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数控剪板机挡料板电机的皮带掉了,装上后 数值比原来大。  调参数后,数值又比原来小~
怎么调不到位?
难道还要卸皮带?

网友A:
装上皮带,然后把挡料板调到零,将数显回零................

楼主:
不管用啊

网友A:
参数要调回原理设置...........
另:传感器是编码器式的吧?

楼主:
对,电机上有编码器

网友B:
增量的,还是绝对式的编码器?

楼主:
俺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