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损耗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负载:400KW加热炉(额定电压380V)
电缆:3根240铝电缆
变压器至负载距离:150米
800KVA变压器还有其他负载,不想移动变压器了。。。但不知道如果直接用铝电缆带加热炉的话是否可行,电缆损耗有多少
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是三根240并联吧,400KW电炉额定电流约在600A左右,如果单根的话只能过320-400A(环境温度不一样载流量不一样)。三根并联每相线中线损约为26KW

网友B:
三根铝芯电缆并联使用!

楼主:
谢谢指导。
确实是3根并联使用。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计算方法。现将我的计算方法发一下,请指点。R=ρ*L/S=0.029*150/240=0.018
U=RI=0.018*600=10.8
P=UI=10.8*600=6.48KW
也就是说单根线损应该是6.48KW。3根总线损应该是6.48*3=19.44KW。
压降应该是不到3%的样子,应该可以满足电炉使用。
我现在主要考虑的就是要不要移动变压器,因为电炉的位置是固定的,如果可以满足使用条件的话就直接用铝电缆带负荷,满足不了的话就要移变压器了。。。
请大家帮忙。

网友C:
借鉴了,以后在施工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重负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3根并联使用。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计算方法。现将我的计算方法发一下,请指点。R=ρ*L/S=0.029*150/240=0.018
U=RI=0.018*600=10.8
P=UI=10.8*600=6.48KW
也就是说单根线损应该是6.48KW。3根总线损应该是6.48*3=19.44KW。
压降应该是不到3%的样子,应该可以满足电炉使用。
我现在主要考虑的就是要不要移动变压器,因为电炉的位置是固定的,如果可以满足使用条件的话就直接用铝电缆带负荷,满足不了的话就要移变压器了。。。
请大家帮忙。
你算的对,我看错手册行了,我是查手册计算的,重新计算:240线50度时的有效电阻为0.1446欧/公里,换算至150米时为0.02169欧,三根并联等效电阻为0.02169/3=0.007225欧。线损=I*I*R=600*600*0.007225=2.6KW,三相总线损为2.6*3=7.8KW
可以不用移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