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我们这里刚刚更换了一台变频器,不是相同的品牌的,在安装完毕之后应该注意哪些(包括调试方面、参数设定)?

网友A:
根据原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来调整新的变频器;或者记录原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然后清零,比较调整了那些参数,最后设置新的变频器参数

网友B:
呵呵;看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感激不尽!

网友C:
应该将电机的额定电流、额定功率输入到相应的参数内,有效保护电机

网友D:
对照着要换的变频器内的参数和接线,不同品牌参数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