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度表怎么接

楼主(2012-03-05):
小弟处有块三相四线制电子式电度表,有10个接线端子,其中包括一个零线端子,其余9个分成三组,每一组的两边分别接互感器的S1、S2,中间接一相火线,请问,如果我不使用互感器而是直接接入,三进三出的话,该怎么接呢?直接接入的话如何考虑电度表的电流是否符合?看电流是看基本电流还是额定最大电流?

网友A:
看基本电流,表接线盒的盖上有接线图

楼主:
看了,接线图是带电流互感器的。
不带电流互感器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接了电流互感器,还需要引入三相火线,这是干什么呢?电流互感器的两个端子传输给电能表的有是什么呢?

网友B:
功率是电流和电压的乘积。严格说来,有功率功率是有功电流和电压的乘积。可见,功率表即要采样电流信号,又要采样电压信号。三相表,内部有三相电流线圈,六个端子,是三相电流的流入和流出端子;三个电压线圈,由三个端子引入三相电压,其中有一个自然零点(有引出线——第四个电压端子,三相不平衡负载时,接零线)。
好久未实际接线了,想着是这样啊。不要互感器,负载电流直接通过电表,考虑负载电流只要不大于5A就行了。

网友C:
电度表有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dt862-4型有功电度表,有1.5(6),5(20),10(40),15(60),20(80),30(100)的,随便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度表有电压回路和电流回路。dt862-4型有功电度表,有1.5(6),5(20),10(40),15(60),20(80),30(100)的,随便选。
每个电表都有接线图,可详细看一下。

网友E:
参照此图:

网友C:
6楼的图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F:
神图啊   怎么画的  老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6楼的图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H:
楼主请你按图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