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2dp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5):
今天在现场测试s7-300的设备,cpu用的是313-2dp-v2.6,在链接通讯的时候发现,用mpi可以正常通讯,而用profbus就无法通讯,设置了半天也无法和plc正常通讯?不知有没有达人知道原因....

网友A:
首先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再看参数设置;如果MPI通讯正常,一般组态不会有问题,采用DP通讯,两端的DP接头的电阻R要拨到ON状态

网友B:
DP口必须先硬件组态DP网络,然后下载的PLC里才能使用

网友C:
在线诊断有什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