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维修时可以取出转子吗,取出后对转子有影响吗

楼主(2012-03-05):
望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转子都是永磁的,步进电机没影响,别把铁屑带进去了,伺服电机拆转子时别拆和编码器的连接轴,否者要返厂对转子和编码器的零点,麻烦的很,有的伺服驱动器自带的有校零点功能,不过要比较熟悉,不然千万别拆!

网友B:
我昨天拆了一台三菱HC-KFS73伺服电机,故障是电机卡死导致伺服放大器过载烧坏,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不拆也是扔掉了,做好标记后,我小心拆下机尾的编码器,取下螺丝,抽出转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转子上很多磁粉和有点象干黄泥土一样的东西,清除后装机,转子用手转动很灵活,检查两个轴承NSK6005Z NSK6201V没有问题,现在不敢试机,怕它飞车,呵呵!哪们师傅教一下,接下来怎么弄,谢谢!

网友C:
听说是零点不好对,但是我真没拆开过...
以前亿万上有个帖子,说的是伺服电机维修找零点的步骤,
挺经典的,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D:
伺服电机 和UVW编码器的对零点 是比较难的,而且和个伺服电机厂家的对零位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