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COM端

楼主(2012-03-05):
电位器外接电源,用这个电位器输出端输入一个信号给PLC,PLC的COM端要接一个0电位吗?也就是参考电位。不接好PLC也工作的咋回事啊?望指导。还一个是开关电源上有-V,G2,G1,+V12,端子请问G1,G2是什么端子?是和-V一样吗?我那个PLC的COM端就接在G1上,接-V 行吗

网友A:
你PLC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对呀?你PLC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怎么没下文?

楼主:
PLC是松下FP2-AD8VI的,

网友A:
这是FP2的PLC;
AD8是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你可能是用电位器接到开关电源的12V上,用电位器分压接到AD8上;

楼主:
是的,电位器分压到AD8上,以前的开关电源坏了!我换了一个!只有-V,+V,FG,L,N,所以我把以前AD8上COM接开关电源G1的给接FG了!但FG是接地啊。不过也能用好像,不知道要不要接到-V上?

网友A:
你开关电源标签拍个传上来;

楼主:
这是以前的开关电源

网友A:
呵呵;G1与+12V是你用到的,电位器接到这个上面;
注意不要调到最大,否则电压或大于你PLC量程的10V;

楼主:
呵呵!我原来的线路是-V,+12V接电位器,电位器输出接入模块,模块的COM端接G1。不知道G1是不是0电位,后来坏的被我捣鼓好了,我量了下跟-V一个样。就是现在模块的COM端我接了接地端FG,好像到现在设备也没啥不正常的?能接-V吗?

网友A:
呵呵;
接—V及+12V的话,如果电位器调到最大,有24V电压,如果你的AD模块不怕烧毁的话接上用也没事;

楼主:
问题是-V跟G1之间根本没电压啊。就一个样。-V就是零电位啊!开关电源输出就12伏,哪来24伏?如果-V是-12伏,那么-V和+12V这组才有个电位差24伏!我想知道的是这G1和G2是什么端子?

楼主:
我量下来是,-V和+12V 是12伏。G1和+12V是12伏。G2和+12V是12伏。-V和G1是零伏。-V和G2是零伏!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的话就买个新的吧,你这个最多也就几十元;

网友D:
看电源应该有+12V和-12V,你才有+12V。

网友E:
Gl和G2接地符号丄和12 v与一v有关       。FG接地是接设备外壳

网友F:
还没搞清G1,G2是什么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