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选型

楼主(2012-03-05):
请问想做一个输入为:位置检测,压力检测,输出为控制液压比例阀 以及几个简单的逻辑控制 选哪一款OMRON PLC和哪几个模块 可以完成此功能而且比较经济实惠?谢谢大家

网友A:
CP1E 20点晶体管,500多,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B:
数字量输入/输出点、模拟量输入/输出点先确认好各需要多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量输入/输出点、模拟量输入/输出点先确认好各需要多少个;

一个位置检测 一个压力检测 一个模拟输出控制  逻辑控制的就几个点  怎么选?谢谢

网友B:
可以用小型机加模拟量扩展模块;
也可以用自带模拟量的小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