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3-05):
问下各位大哥
1  变频器上显示的 电压 电流 到底是不是  电机的实际电流
2  是设置的频率越高 输出的电压就越高  而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是 频率越高 电流越大呢 还是频率越低电流越大呢
我都蒙了  实际在变频器上看是频率  越高就电流越大 但是按照电机输出功率 计算公式  应该是 功率和电压 电流成正比的啊  为什么电压高了 电流反而也高了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来说,在工频以下是转速控制模式,切记不是恒功率模式,所以不要考虑功率。转速与频率成正比关系,频率与电压也是整关系,所以转速快,电压高,理想状态下,阻力与转速平方成正比,所以这个至少只正关系那么输出功率如何变化相信楼主可以想得通

楼主:
谢谢 解答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原来 一直当恒功率算了    哎上学时候没好好学  还都忘了  所以想不通了 其实应该是 输出功率变大了 而电流和电压的 变大 没一毛钱关系  呵呵 而 阻力增大了 电流也就应该是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