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继电器的吸放频率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A:
呵呵;你想用到多少HZ ?

网友A:
换用晶体管的吧;

网友B:
还是用晶体管的吧
但输出点要用50HZ?
干嘛用呢?

网友C:
可查看继电器产品手册,每种继电器都标出了吸合时间与释放时间,一般吸合时间在10ms左右,最快的1.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