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3-05):
安川G7变频器报CFP00是那里问题?一开始上电是好的过一会就这样了,然后再开机也还是CFP00,有时会报CFP01,请各们帮忙了

网友A:
没有查看报警信息吗?此代码是啥意思,(我身边没有说明书放在车间里了),如果实在查不到问题就换台新的试试

楼主:
这个数字通讯故障,说明书上说是拔下面板重新装上试下,我都做了还是不行,所以想在这里问问各位

网友B:
你给客服打电话,一般变频不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