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抖动

楼主(2012-03-05):
公司有台设备出现抖动现象,问题不是一直抖动,抖动一段时间,然后就很好了,跟没事一样。是怎么问题

网友A:
看下是在什么速度范围内抖

网友B:
有驱动器控制吧?可以优化一下驱动器里的参数或更换驱动器

网友C:
是在启动的过程中吗,如果是的话,要考虑共振的问题

网友D:
驱动器参数重新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E:
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F:
是不是在加速中,如果是,那么是正常!我也发现过!

网友G:
首先,要确认这个毛病是胎里带的?还是以前没有,现在新出现的?两种情况,是不同的问题。

如果是前者,可以去调节控制器的参数;如果是后者,那就要检查电机、参数设置是否有人动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