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5):
我一直搞不明白变频器母线电压是如何取样,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啊原理

网友A:
没注意过,但取样并不难,电阻分压是最基本的形式,如果想隔离,就用霍尔电压检测传感器。有成本问题。

网友B:
也有在开关电源次级取样的,具体的原理,我不清楚,再开关电源次级有一组输出,串几个电阻没接负载,好像也没有滤波电容,那个就是直流母线电压取样

网友A:
嗯,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电源(开关电源)一般取自直流母线,所以,从开关电源的次级检测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与主电路的高压隔离。非常合适。

网友C(2013-03-30):
反激开关电源,在取样那个绕组再正向接二极管串电阻分压,原边与付边匝数比